油库防静电及防雷电措施

楼主(2014-03-20):
  在油品储运系统,因雷击、静电产生的电火花都会引起油罐、罐车着火或爆炸,其危险和损失往往也是很大的。因此,熟悉雷击、静电有关知识,认清其产生原因和对储运生产与经营的危害,吸取教训,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防止雷击、静电工作,以消除火灾和爆炸的各种因素。

  1静电

  1.1静电的产生原因

  两种不同性质的物体相互磨擦,紧密接触或迅速剥离都会产生静电,其是一个物体失去电子带有正电荷,另一个物体得到电子带负电荷。如果该物体与大地绝缘,则电荷无法泄漏,停留在物体的内部或表面而呈相对静止状态,这种电荷就称静电。油品在收发、输转、灌装过程中,油品分子之间和油品与其他物质之间的摩擦,会产生静电,其电压随着摩擦的加剧而增大,如不及时导除,当电压增高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在两带电体之间闪火(即静电放电)而引起油品爆炸着火。静电电压越高越容易放电。

  1.2静电的性质

  电压的高低或静电电荷量大小主要与下列因素有关:

  (1)灌输油流速越快,摩擦越剧烈,产生静电电压越高;

  (2)空气越干燥,静电越不容易从空气中消除,电压越容易升高

  (3) 油管出口与油面的距离越大,油品与空气摩擦越剧烈,油流对油面的搅动和冲击越厉害,静电电压就越高;

  (4) 管道内壁越粗糙,油品流经的弯头阀门越多,产生静电电压越高;

  (5)油品含水时,比不含水分产生的电压高几倍到几十倍;

  (6) 金属管道,如帆布、橡胶、石棉、水泥、塑料等管道比金属管道更容易产生静电;

  (7) 管道上滤网其栅网越密,产生静电电压越高。绸毡过滤网产生的静电电压更高;

  (8) 空气的温度较高(22-40℃),空气的相对湿度在13-24%时,极易产生静电;

  (9) 在相同条件下,轻质燃料油比润滑油易产生静电。

  2油品储运中的静电现象

  油品储运中,不论是接卸、调合、贮存,还是输转、泵装、运输,哪一个过程中的油品都始终处于流动状态、磨擦之中。因此,静电在每个中间环节都是客观存在的,有时条件具备,一个静电火花就会使一座油罐,一个装车台,一辆油罐车或一条油轮,瞬间发生着火爆炸。认清静电产生的规律,正确操作,防患于未然。对安全生产十分重要。

  (1)油品在输转过程管道会产生静电,油品在管道输转过程中,因磨擦会有大量静电产生。静电大小随流速增加而增大,而且和管道内壁粗糙度,管路中阀件,弯头多少有关。实践证明,当流量增加时,管道内静电电流增加值远远超过泵内静电电流增加值。

  (2)油品流经过滤器时会产生静,为保证产品质量,有些油品,如航煤,在进成品罐和出厂过程中,都要流经过滤器,这时都要产生很高静电,有时会增加10~100倍,而且不同材质的过滤器产生静电大小也不相同。

  (3)油品灌装过程中产生静电危害性最大,成品油经泵在向铁路油罐车、油罐车或油轮中装油时,都会产生静电。静电大小和装油流速,鹤管口位置高低、鹤管口形状、管材材质等有关。装油流速太快,其流速大。就会产生万伏静电电位。高位式喷装车,因油喷,磨擦也会产生很高静电,而低位液下装车则产生较小静电。实践表明,由于油品装车产生静电引起爆炸着火的事例最为突出。

  (4)油罐收油及调合过程会产生静电,油罐收油时,特别是罐底有水杂,油品由于搅动,磨擦会产生静电,而且随进油时间增长直到油罐快满时,油面静电位值才达到最大值。另外,油品在经过喷嘴或风搅情况下,也会使油品产生很高静电。当油罐接地不好,罐内有异物时,极易产生静电打火,引起油罐着火爆炸。

  (5)运送油品的车船在运输过程也会产生静电,油品装入铁路油罐车、汽车油罐车或油轮、油驳后,在运输过程中,由于油料在罐体或舱内剧烈摇晃、冲击、磨擦,也会产生很高静电。当电荷聚集到一定程度发生放电时,也很容易引起油气闪爆,造成车船烧毁,这种事例也履见不鲜。

  (6)易燃石油气体进罐及灌装时产生静电危害更大,易燃石油气体压力高,流速快,在进罐或装车、装船、装瓶过程中,由于和罐壁、胶管或油舱剧烈磨擦会产生很高静电。在设备接地不良情况下,因静电火花也极易引爆瓦斯,使设备、容器爆炸着火,所造成危害及后果十分严重。

  3静电的危害

  3.1静电事故原因

  静电危害及其引起事故原因,静电危害通常有3点:静电火花导致着火爆炸;妨碍生产,影响产品质量;危及人身安全。在油品储运过程中,静电最大危害还是导致可燃气体着火爆炸。

  3.2静电事故发生的条件

  静电发生导致着火爆炸。通常必须具备3个条件:

  (1)积聚起来的静电荷,所形成的静电场均应有足够大静电强度。

  (2)静电放电时,火花能量应达到或大于周围可燃物最小着火(引燃)能量,且有合适的火花间隙。

  (3)在放电间隙及其周围存在着爆炸混合物,其浓度或含量已在爆炸范围内。

  4、防止静电危害基本措施

  防止静电危害基本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防止并控制静电产生,二是静电产生后予以中和或导走,限制其积聚。在油品储运系统通常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1)防止人体产生静电

  油品储运系统大多都是易爆作业区域,因此严禁穿用由化纤材料制成的衣服、围巾和手套到危险区操作,而且禁止在危险区场所脱掉衣服。禁止用化纤抹布擦试机泵或油罐容器。所有登上油罐和从事燃料油灌装作业的人员均不得穿着化纤服装(经鉴定的放静电工作服除外)。上罐人员登罐前要手扶无漆的油罐扶梯片刻,以导除人体静电。

  (2)石油产品中加入防静电添加剂

  在石油产品中加入防静电添加剂,可增加油品的导电性能和增强吸湿性能,加速静电泄漏,减少静电聚集,消除静电危害。

  (3)做好设备接地,消除导体上的静电

  设备可靠接地是消除静电危害最简单最常用的方法。一切用于储存、输转油品的油罐、管线、装卸设备,都必须有良好的接地装置,及时把静电导入地下,并应经常检查静电接地装置技术状况和测试接地电阻。油库中油罐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包括静电及安全接地)。立式油罐的接地极按油罐圆周长计,每18m一组,卧式油罐接地极应不少于二组。

  (4)安装静电消除器,静电消除器又叫静电中和器,它是消除或减少带电体电荷的装置。

  (5)减少静电的产生

  A向油罐、汽车油罐、铁路槽车装油时,输油管必须插入油面以下或接近罐底,以减少油品的冲击和与空气的摩擦。

  B在空气特别干燥、温度较高的季节,尤应注意检查接地设备,适当放慢装油速度,必要时可在作业场地和导静电接地极周围浇水。

  C在输油、装油开始和装油到容器的四分之三至结束时,容易发生静电放电事故,这时应控制流速在1m/s以内。

  D船舶装油时,要使加油管出油口与油船的进油口保持金属接触状态。

  E油库内严禁向塑料桶里灌轻质燃料油,禁止在影响油库安全的区域内用塑料容器倒装轻质燃料油。

  5接地装置的设置

  5.1接地线

  接地线必须有良好的导电性能、适当的截面积和足够的强度。

  油罐、管道、装卸设备的接地线,常使用厚度不小于4mm、截面积不小于48mm2的扁钢;油罐汽车和油轮可用直径不小于6mm的铜线或铝线;橡胶管一般用直径3-4mm的多股铜线。

  5.2接地极

  接地极应使用直径50mm、长2.5m、管壁厚度不小于3mm的钢管,清除管子表面的铁锈和污物(不要作防腐处理),挖一个深约0.5m的坑,将接地极垂直打入坑底土中。接地极应尽量埋在湿度大、地下水位高的地方

  接地极与接地线间的所有接点均应栓接或卡接,确保接触良好。

  6雷电常识

  雷电是大自然中的静电放电现象,雷云是构成雷电的基本条件,而雷云是水蒸气和强烈气流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当雷云和大地间发生强烈放电并发出强烈闪光和爆炸轰鸣声的现象,这就是闪电和雷鸣。放电时温度可达20000摄氏度。 7、储运设备发生雷击事故原因

  (1)设计上有缺陷或施工不合要求。非金属罐的水泥罐壁、罐顶的内撑各部钢筋互不连接,接地设施不好

  (2)地下罐顶部复土不足50毫米。呼吸阀、量油孔、透光孔接地不好。

  (3)避雷针设计不合要求,高度不够,接地不良。

  (4)罐内存油不多,罐内空间可燃气浓度大,罐顶设施敞口不严,油气泄漏到处扩散。

  (5)避雷设施因腐蚀、生锈损坏而失效

  (6)油罐呼吸阀不好用,阻火器因腐蚀失效。

  7可燃、易燃罐区防雷设施

  防雷装置是利用高出被保护物的突出位置,把雷引向自身,然后通过引下线和接地装置把雷电泄入大地,以保护人身或建(构)筑物免受雷击。常见的防雷装置有避雷针、避雷线、避雷网、避雷带和避雷器。一套完整的防雷装置一般由接闪器(又称受雷器),引下线和接地体3部分组成。对可燃、易燃流体储罐的防雷设施应符合"石油库设计规范"有关要求,主要包括:

  (1)当罐顶钢板厚度大于或等于4毫米,且装有呼吸阀和阻火器时,可不设防雷装置。但油罐应有良好接地,接地点不小于2处,间距不大于30米,其接地装置的冲击接地电阻不大于30欧姆。

  (2)当罐顶钢板厚度小于4毫米时,虽装有呼吸阀和阻火器,也应在罐顶装设避雷针,且避雷针与呼吸阀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3米,保护范围高出呼吸阀不应小于2米。

  (3)浮顶油罐(包括内浮顶油罐),由于密封严密,可不设避雷装置,但浮顶与罐体间应采用两根截面积不小于25平方毫米的软铜绞线进行可靠的电气连接。

  (4)非金属易燃液体储罐,应采取独立的避雷针以防直接雷击。同是还应有防雷感应措施。避雷针冲击接地电阻不大于30欧姆。

  (5)复土厚度大于0.5米的地下油罐,可不考虑防雷措施。但呼吸阀、量油扎、透光孔应作良好接地,接地点不少于2处,冲击接地电阻不大于10欧姆。

  (6)易燃液体的敞开式储罐,应设独立的避雷针,其冲击电阻有大于5欧姆。

  (7)储存可燃油品的油罐,都可不装防雷装置。

网友A:
雷击起火才是油品存储的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