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产品程序连接

楼主(2014-03-20):
型号:GP270-LG11-24V 的PROFACE产品,连接线不能自己制作吗?什么版本的软件可以传出屏内的程序?

网友A:
用专用下载线连接,检查COM口之类的通讯参数,确认与屏里是否一致!

使用ProPBWin C-Package03 软件上载程序。

也可以使用强制传送功能,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