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编程软件安装顺序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4-03-20):
1    西门子PLC编程软件安装顺序及注意事项

1.1    安装顺序

MicroWIN→Step7→Net→Wincc→WinCC flexible→Simatic_EKB_Install

1.2    安装注意事项

添加消息队列

打开控制面板,找到添加/删除程序,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选最后一个“消息队列”,勾上安装。安装时可能需要winxp光盘(要原版,非Ghost版),选择光盘里的i386目录。

Net问题
如果先装Net后装Step7的话, Net中Ncm选项千万不能选,否则装不上去的
Step7和SimaticNet中都包含NCM,先安装SimaticNet后,NCM可以组态PC站,并不能打开或组态Step7项目中的AS站;再安装Step7时,安装程序检测到NCM已经存在,所以会中止安装Step7。而先安装Step7后,再安装SimaticNet时,安装程序检测到NCM已经存在,所以只是不会安装SimaticNet中的NCM,但会安装其它组件。我一般先安装Step7,再安装SimaticNet,最后安装WinCC。注意三者之间的兼容性。

反复重新启动
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中删除注册表值“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解决反复重启无法安装西门子软件(VBS解决方案)‘delete PendingFileSet WshShell = Wscript.CreateObject("Wscript.Shell")WshShell.Reg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Set WshShell = Nothing将上面的脚本保存到文本文件里,文本文件扩展名由TXT改名为VBS即可例如:Delete PendingFile(解决重启问题).vbs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最简单的安装方法就是,安装Vista系统,然后安装完所有的西门子软件,最后将系统升级为Win7系统。 比较折中的方式就是使用Win7的XP Mode模式或者直接安装诸如WMware,VisualBox这种虚拟系统,并安装XP。

网友A:
好文章,楼主11点还没睡觉啊。辛苦。

网友B:
还算是比较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