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为什么换档后需重新校准零位?

楼主(2014-03-20):
 万用表测量电阻的原理就是单线圈欧姆表法。由于电阻档各档所接的电阻值是不同的,成10倍的增长,如×1,× 10,× 100,× 1000, × 10k。当把接线端短接后,电池内的内阻与表头内阻及 ×1档的电阻串联,在电池电压不变时,表头线圈流过的电流恰好对应于欧姆零位,即对应零位的表头线圈的端电压是一定的。如果变换各档位的阻值,表头的端电压就会改变,使流过表头的电流也相应改变,表针将不再指欧姆零位。例如,将电阻档由R ×1档逐次变换到高档位时,其表头电压也逐次降低,电流逐次减小,指针偏转就会不到欧姆零位,这将造成很大的测量误差。所以必须调整调零旋钮使表头线圈电流维持不变,使指针重新指在欧姆零位上,以保证各档在测量时的准确性。

网友A:
上面说法对吗?

   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调零原理,是因为各个测量档(R*1--R*1K、R*10K)对电池的总电阻变化,使各档电流不同,越低阻档电流越大。因电池内阻的原因,在不同档电池端电压不同,所以要调零。

网友B:
都是数字表了,俺的500型指针表丢在家里都差不多坏了!

就是数字表闲置在家十几年都坏了2块

网友C:
数字表取代指针表是大势所趋。不过好像查起故障来,还是指针表的好用些。

网友D:
好马配好鞍,数字表自动调档位的就好用一点,不用频繁地换挡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