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精雕机常见故障分析与排除方法总结

楼主(2014-03-20):
精雕机(CNC engraving and milling machine)既可以雕刻,也可铣削,是一种高效高精的数控机床。精雕机不能正常工作时,可能是其内部元件出了问题或者是其它方面的原因,下面就精雕机使用过程中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做了一个分析整理。

1、报警故障
精雕机超程报警,表示机器在运行过程中已达到极限位置,请按以下几个步骤检查:
1)所设计的图形尺寸是否超出加工范围;
2)检查机器电机轴与丝杠连接线是否松动,否则请上紧螺丝;
3)机器与计算机是否正确接地;
4)当前座标值是否超出软限位数值范围。
2、超程报警和解除
1)超程时所有运动轴均被自动设置在点动状态,只要一直按住手动方向键,当机器离开极限位置,即脱离超程点开关时随时恢复连接运动状态;
2)移动工作台时注意移动的方向,必须远离极限位置;
3)软限位报警需在坐标设置中可将XYZ清零。
3、非报警故障
1)重复加工精度不够, 按第一条第二项检查;
2)电脑运行,机器不动,检查电脑控制卡与电器箱连接头是否松动,若则插紧并上紧固定螺丝;
3)机器在回机械原点时找不到信号,按第2条检查,机械原点处接近开关失灵。
4、输出故障
1)精雕机不输出时请检查计算机和控制箱是否连接好;
2)打开雕刻管理器的设置里空间是否已满, 删除管理器内不用的文件;
3)信号线接线是否松动,仔细检查各线路是否连接。
5、其他故障
1)是否各部位的螺丝松动;
2)检查自己处理的路径是否正确;
3)是否文件太大计算机处理错误;
4)增减主轴转速,以适应不同的材料(一般为8000-24000);
5)拧松刀夹头,将刀转个方向夹紧,把刀放正,以免雕刻物体不光洁;
6)检查刀具是否有损,换上新刀,重新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