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块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4-03-21):
各位大侠:

         下面程序中DB13.DBD20的数据为什么不变化,T89是1秒的脉冲,此程序就是计算2号磁选电机的运行时间,同样的程序,在另一个网络里执行正常,请知情者赐教,谢谢!

下面程序中,DB8.DBD24和DB8.DBD28中的增量为什么不一样?同样都加的是#TEMP10,T60同样是1秒的脉冲,问题有可能出在哪里,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1, 下面程序中DB13.DBD20的数据为什么不变化?

   看你的脉冲 M61.5 和 DB13.DBD 20 有没有被 占用呀

2, DB8.DBD24和DB8.DBD28中的 增量为什么不一样?

   是不是因为 其初始值 就不一样呀 !或是 DB 块中原来数据就有偏差

楼主:
1、没有被占用啊,如图:

2、DB8.DBD24是我统计的设备的材料的日耗量,DB8.DBD28是总耗量,其区别是日耗量定时清零的,总耗量一致累计加的,当一天结束后,日耗量里的值是零,当设备开始运行时,每秒的量就是TEMP10里的量,24和28都是同一个TEMP10啊,T89也是一样的啊,比如我的TEMP10里的量是5,24里的量是0,28里的量是10,经过1分钟后,24里的量应该为300;28里的量应该为310,但是实际上24里的量是300,28里的量却是200.

就是这样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下图是监控截图:

24里的值为零的原因是今天设备还未使用,因此日耗量为零。

网友B:
比如我的TEMP10里的量是5,24里的量是0,28里的量是10,经过1分钟后,24里的量应该为300;28里的量应该为310,但是实际上24里的量是300,28里的量却是200.

这位楼主帅哥,你要用脉冲来做浮点数运算,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请尝试下脉冲后面用计数器,会有意外发现

楼主:
3楼的大侠,能否讲明白一些,使用脉冲做浮点运算的缺点,我一直这么写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3楼的大侠,能否讲明白一些,使用脉冲做浮点运算的缺点,...

是否时间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