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仪的应用范围

楼主(2014-03-21):
  用分析仪表红外测温仪,你可连续诊断电子连接问题和通过查找在DC电池上的输出滤波器连接处的热点,以检测不间断电源(UPS)的功能状态,你可检验电池组件和功率配电盘接线端子,开关齿轮或保险丝连接,防止能源消耗;由于松的连接器和组合会产生热,红外测温仪有助于识别回路中断器的绝缘故障.或监视电子压缩机;日常扫描变压器的热点可探测开裂的绕组和接线端子。

  如何用红外测温仪测量温度:

  福禄克、欧普士时代非接触测温仪的三种测温技术:

  点测量:测定物体全部表面温度,像发动机或其他设备

  温差测量:比较两个独立点的测量温度,像连接器或断路器

  扫描测量:探测在宽的区域或连续区域目标变化。象制冷管线或配电室。

  选择红外测温仪主要考虑:

  -温度范围:福禄克、欧普士产品的温度范围为-500~3000度(分段),每种型号的测温仪都有其特定的测温范围。所选仪器的温度范围应与具体应用的温度范围相匹配。

  -目标尺寸:测温时,被测目标应大于测温仪的视场,否则测量有误差。建议被测目标尺寸超过测温仪视场的50%为好。

  -光学分辨率(D:S):即测温仪探头到目标直径之比。如果测温仪远离目标,而目标又小,应选择高分辨率的测温仪。

  精确测量温度技巧:

  -当测量发光物体表面温度时,如铝和不锈钢,表面的反射会影响红外测温仪的读数。在读取温度前,可在金属表面放一胶条,温度平衡后,测量胶条区域温度。

  -要想红外测温仪可从厨房到冷藏区来回走动仍能提供精确的温度测量,就要在新环境下经过一段时间以达到温度平衡后再测量。最好将测温仪放在经常使用的场所。

  -用红外测温仪读取流体食品的内部温度,像汤或酱,必须搅动,然后就可测表面温度。使测温仪远离蒸汽,以避免污染透镜,导致不正确的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