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谱仪的正确使用方法

楼主(2014-03-21):
  极谱仪是一种用于无机离子分析仪表的设备,它根据物质电解时所得到的电流-电压曲线,对电解质溶液中不同离子含量进行定性分析及定量分析,在地质、冶金、土壤等行业有着极大的作用,那么极谱仪究竟如何操作呢?

  1、打开电源,打开极谱仪汞电极开关然后再打开电脑主机开始运行;

  2、双击软件“AD-3.exe”标志,打开软件进行操作;

  3、“MCP”功能选择1、模拟扫描法(ASP),参数设置按照默认设置或根据条件需要进行设置和调整,然后再点确定键进行操作;

  4、接下来依次把空白及标准溶液由低到高的顺序放上极谱仪工作台进行测定(注意:在测定标准溶液时应该先测验一下标准溶液最大浓度的曲线灵敏度)。每放置一杯溶液就点击一次“运行”键,屏幕上对应会出现一条曲线,再点击“寻峰”键,然后在曲线上捕捉与所测元素电位最接近的两点(即波峰和波谷),再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工作曲线法”,再选择“元素一”即可保存;

  5、空白及标准溶液测完后,再点击“曲线分析”,接着在“物质”选项中选择“元素一”(此时,先前所测的标准峰高就自动显示出来),然后在峰高前填上对应的标准溶液,最后,再点击“计算”键,屏幕上将显示标准溶液所得的直线。

  6、接下来按“返回”键,然后按照测量标准的方法测定未知溶液,计算浓度,并保存,或打印结果。

  7、按“退出”键退出系统界面,关闭极谱仪汞电极开关,关闭电脑,关闭电源。

  8、清洁仪器设备和工作台,填写仪器设备使用记录和维修日程记录,每一个关于设备的记录都要形成台帐。

  以上就是极谱仪正确的使用方法,另外极谱仪的优势明显,分析范围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微量到常量,价格适中,尤其适应基础实验室的分析检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