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的伺服命令表格不能从PLC下载到电脑中。

楼主(2014-03-21):
PLC中已经有伺服命令,可以控制步进电机运行,而且程序可以下载到电脑中,但电脑上找不到伺服命令表格。为什么??PS:从电脑下载到PLC当中,结束的时候的确会有“是否下载表格内容到PLC?”的对话框。但从PLC上传到电脑当中的时候,就真的没有“是否上传表格内容”的对话框了。所以,从PLC上传到电脑的时候,就真的在左边的“专案管理”中找不到表格内容。天呀,,什么回事???

网友A:
这种事我之前也遇到过,你把PLC初始化一下,永宏的PLC有时候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事我之前也遇到过,你把PLC初始化一下,永宏的PL...

网友C:
联机后,提示程序上载。

上载完成后会有对话框显示现在的各存储区状态,点击确定。

然后会自动提示:是否上传表格,点击确定,表格会自动上传到电脑。

网友D:
上载完程序之后会有提醒的,提醒要不要上传表格,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联机后,提示程序上载。上载完成后会有对话框显示现在的各...

 同意,上载程序的时候切记要记得上载表格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机后,提示程序上载。上载完成后会有对话框显示现在的各...

从电脑下载到PLC当中,结束的时候的确会有“是否下载表格内容到PLC?”的对话框。但从PLC上传到电脑当中的时候,就真的没有“是否上传表格内容”的对话框了。所以,从PLC上传到电脑的时候,就真的在左边的“专案管理”中找不到表格内容。天呀,,什么回事???

网友F:
等待楼主求解,发布原因。

网友G(2014-06-13):
引用 网友C:
联机后,提示程序上载。上载完成后会有对话框显示现在的各...

提示是否读回来,点是的话表格跟寄存器内容都上来拉,咋会没有呢。楼主再去读取上来,好共享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