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系列伺服内部寄存器模式

楼主(2014-03-21):
哪位用过内部寄存器控制模式,能否提示一下大概思路,谢谢大家

楼主:
请问大家POS0-5是什么意思?

楼主:
基本测试完成,但是不能根据P6-01设定原点复归完成后的原点偏移设定,只能通过加载一段路径来更改原点

以上是说明书中对原点回归的部分说明,请问哪位实现过红线标出的内容,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的Pr模式试过了没?

CTRG+POS0-POS5,触发选择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呢?

P5-07能在面板上或者通过PC通讯来写不?

网友B:
我故意测试了回原点功能,软件触发路径PR0回原点,我设定了不横移,且目标位置设定0,但是回原点结束后最终的反馈编码器位置总是有10-20的数值显示。(我监控的是P0-02=00马达位置信息反馈),到底为什么不是0呢?回原点后不是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