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电子屏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4-03-21):
使用电子屏应注意的问题:
一、 开关led显示屏注意事项:

  1 开关顺序:开屏时:先开机,后开屏。

  关屏时:先关屏,后关机。

  (先关计算机不关显示屏,会造成屏体出现高亮点,烧毁灯管,后果严重。)

  2、开关led显示屏时,间隔时间要大于 5分钟。

  3、计算机进入工程控制软件后,方可开屏通电。

  4、避免在全白屏幕状态下开屏,因为此时系统的冲击电流最大。

  5、避免在失控状态下开屏,因为此时系统的冲击电流最大。

  A计算机没有进入控制软件等程序;

  B 计算机未通电;

  C 控制部分电源未打开。

  6.环境温度过高或散热条件不好时,应注意不要长时间开屏。

  7.led显示屏体一部分出现一行非常亮时,应注意及时关屏,在此状态下不宜长时间开屏。

  8.经常出现显示屏的电源开关跳闸,应及时检查屏体或更换电源开关。

  9.定期检查挂接处的牢固情况。如有松动现象,注意及时调整,,重新加固或更新吊件。

  10.根据显示屏体、控制部分所处环境情况,避免虫咬,必要时应放置防鼠药。

  二、 控制部分的更改、变动注意事项

  1.计算机、控制部分的电源线零、火不能反接,应严格按原来的位置插接。如有外设,连接

  完毕后,应测试机壳是否带电。

  2.移动计算机等控制设备时,通电前应首先检查联接线、控制板有无松动现象。

  3.不能随意改动通讯线、扁平联接线的位置、长度。

  4.移动后如发现短路、跳闸、烧线、冒烟等异常显现时,不应反复通电测试,应及时查找问

  题。

  三 软件操作使用注意事项

  1 软件备份:WIN2003、WINXP、应用程序、软件安装程序、数据库等。建议使用“一键还原”软件,操作方便。

  2 熟练掌握安装方法、原始数据恢复、备份。

  3 掌握控制参数的设置、基础数据预置的修改

  4 熟练使用程序、操作与编辑。

  5 定期检查病毒,删除无关的数据

  6.非专职人员,请勿操作软件系统

网友A:
学习了,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