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变频器电源故障

楼主(2014-03-21):
G5N150UF开关管击穿了,限流电阻也烧断了,我现在能用K2225替代么

网友A:
开关管可以使用K2225代换的.限流电阻找一个10欧的换上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查一下这一些元件.R39  R40  R36的电阻制.有可能烧毁和阻制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