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和变频器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4-03-21):
正在测试s7-200和两台变频器通讯,无写入操作时候,轮训读取两台变频器参数,问题就在这时候我需要写入操作,就会发生写入和读取指令同时发送导致error6错误,单独读取写入没有问题,我知道这是个简单时序逻辑问题,但是始终没搞定,大侠们帮忙给支个招吧, 先谢了

网友A:
怎么没人来解答?求答案

网友B:
读的时候把写入指令断开,等读取完成了再允许写入,

写的时候把读取指令断开,等写入完成了再允许读取,

网友C(2014-06-20):
你可以用第一个的完成位来激活第二个的起始位,同时复位第一个的起始位,第二个的完成位激活第三个的起始位,同时复位第二个的起始位,最后一个的完成位来激活第一个的起始位,依次轮询。说白了就是循环用复位和置位指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第一个的完成位来激活第二个的起始位,同时复位第...

 好!

网友E(2018-12-10):
引用 网友B:
读的时候把写入指令断开,等读取完成了再允许写入,写的时...

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F(2019-11-15):
用上一指令的完成位来激活下一指令的使能端,地址尽量填入程序使用小的地址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