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NPT与1/2NPTF有何区别?

楼主(2014-03-2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1/2NPT与1/2NPTF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A:
区别:

1/2NPT是内螺纹

1/2NPTF是外螺纹

网友B(2014-05-12):
应该是NPTM和NPTF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区别:1/2NPT是内螺纹1/2NPTF是外螺纹

 你回答的完全错误!1/2是指1/2英寸;NPT指锥螺纹;M英文为male,在此指阳螺纹;F英文为Female,在此指阴螺纹。1/2NPTM和1/2NPTF是仪表和管线的一种接口螺纹形式。

网友D(2016-10-22):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区别:1/2NPT是内螺纹1/2NPTF是外螺纹 内容的回复! 你回答的完全错误!1/2是指1/2英寸;NPT指锥螺纹;M英文为male,在此指阳螺纹;F英文为Female,在此指阴螺纹。1/2NPTM和1/2NPTF是仪表和管线的一种接口螺纹形式。

尼玛,误人子弟,NPT看B1.20.1规范,NPTF看GB/T12716-1991,简单区别:NPT需要密封填料的普通密封螺纹,NPTF为精度高的NPT螺纹,属干密封螺纹,不需要填料。

网友E(2025-01-14):
各位大神:

1/2NPTI和1/2 NPTE有什么区别?谢谢!

来自法国的规格。

网友F:
1/2NPTI和1/2NPTE的主要区别在于内外螺纹类型,两者配合使用以实现密封连接,尺寸和锥度标准一致。

  • 潇虹

    哦,明白。那相当于我们的1/2NPT(F)和1/2NPT(M)。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