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扬程求助

楼主(2014-03-21):
前几天一个项目,需要用水,要求最大10m^3/h的水量,水池距离用水点30m,水池底部出口与用水口高度-1.5m(用水点比水池底部出口还低),水池水面高度1.5m,也就是本身就有3米的水压,由于担心水压不够,就加了台管道增压泵,安装于水池出口1.5m处,管道我设计时是要求DN40,也就是管内通径是40mm,结果客户安装时用了规格40的塑料管(就是那种黑色的用热接的管子),接到我的设备时才发现小了,我晕了个去,原来塑料管规格40表示外直径为40mm,也就是实际相当于DN32,晕了个去!

不过大家都认为问题不大,继续。

水泵标称扬程12m,流量10m^3/h,功率750W。

结果运行起来只有5m^3/h的流量,并且发现开不开水泵感觉压力都差不多,基本上没啥压力的感觉,出水口就是自流。

水压本来就有3m,再加12m的增压,也就是15m的压力,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咋就没压力。以为水泵反转,实际看了也没反,还换了相,还是没压力,没流量。

刚开始大家觉得是水管太小了,不过第二天为了维持生产放了台潜水泵,扬程30m,流量10m^3/h,1.1kW,水管用的那种塑料软管,我看直径也不过自有30mm,一开泵,那个压力大得不得了,流量也上去了。看来根本不是管径的问题。

反正想不通问题在那里?

现在怀疑:

可能1:水泵进水管小了(或堵塞)导致来水量不够,加压也没用。

可能2:水泵虚标扬程、流量。

请大家看下问题在哪里?

----------------------------  水面高度1.5m

|                                |

|                                |

|                                |

|                                |     (12m扬程,10m^3/h流量,750W功率 )

|                                 ----- 1.5m------管道增压泵----------------------       管道高度1.5m

---------------------------                                                                    |

                                                                                                    |

                                                                                                    |

                                                                                                    -----------30m-----------------------------用水点

管道全部为DN32(40塑料管),水泵接口为DN50。按要求是应该用DN50管道的,我设计时按DN40,验算了下问题不大。现场给搞成了DN32,但感觉DN32也不小呀,关键是没有压力。

楼主:
补充说明,水泵口径为50mm.

网友A:
通常,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尽可能的不采用串联、并联方式,即使采用,也应选择同型泵(风机),否则,有可能串联的压力、流量还不及非串联时数值。

网友A:
比如说,两辆自行车,前一辆拉后一辆,他们的速度要比单辆车要快一点。

但如果用自行车拉汽车,他们的速度会是自行车+汽车速度的和?不会,只能比原有汽车的速度还要慢。

网友B:
水泵不好..........

网友C:
顶起来!大家猜猜什么原因?

网友D:
可能1:水泵进水管小了导致来水量不够,加压也没用。

网友D:
不会是把增压泵装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把增压泵装反了吧?

 没有反,有水流方向标志,并且也实际看了也是底部进水。

顶起。

楼主:
除了“制造业未来观点”那些垃圾贴,坛子就没其他人了吗?

网友E:
照相,直接把实际参数发上来

网友E:
注意观察下是不是水泵的叶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照相,直接把实际参数发上来

 同意

网友G:
1、水泵增压如果进水口流量不足,基本等于没有(相反水泵内部还会产生气蚀导致水泵早期损坏);

2、水泵叶轮被污物堵塞,自然没有效果甚至不如不要;

3、增压泵内部有空气没有排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照相,直接把实际参数发上...

 兄弟,参数都标得清清楚楚的了。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水泵增压如果进水口流量不足,基本等于没有(相反水泵...

 感谢!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H:
既然是增压泵,增压泵对进口的压力有要求的。你没说明白这个增压泵的参数。

网友I:
"水泵标称扬程12m,流量10m^3/h,功率750W。"

可能你理解的意思错了。

你可能以为,到12米的时候,流量为10m^3/h。概念错误。

这句话的意思是,水泵最高可以把水提到12米高,到12米的时候,流量为正好0.

 而流量10m^3/h是指扬程为0时的流量。

如图,假如你想把水送到8米高的地方,这时候最大流量是3.33m^3/h

楼主:
引用 网友I:
"水泵标称扬程12m,流量10m^3/h,功率750W...

 原来我把概念给搞错了,没学机械知识真的是悲剧呀!早就想到这个问题了,只是没有明确。悲剧了!

网友J(2014-10-03):
都是我回答的问题嘛。。。呵呵

网友K(2015-06-17):
 替换P+F、HENGSTLER、SICK、FARBA、KUBLER、BEI、ELCO、LIKA、ELCIS、BAUMER、POSITAL等等进口编码器,交货期更快,价格更优,服务更周到,提供2年质保期及7年已经大量替换成功经验及出口欧美经验。
我们不做高仿的,我们要做比它们更好的!上海精浦机电,中国制造编码器的骄傲!

需要请联系13918392129  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