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联动

楼主(2014-03-21):
各位高手,我想问一下基于西门子200PLC控制2个伺服按坐标的方式行走是怎么样控制的,一个X轴,一个Y轴,希望大神们指点,最好附一个程序段,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直线插补?这个貌似编程较为复杂,西门子200没有现成的插补指令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