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帮忙进来看下!

楼主(2014-03-21):
如图所示,我想知道这个控制变压器的输出端,各电压所对应最大的电流是多少!

这个变送器怎么接线,有点看不懂!

网友A:
I=容量/电压,容量为200VA 输入380V   127V-1.57A    36-5.55A    12-16.66A    6-33.33A

初级电流0.526A则220V时容量为115.78VA

                        输入220v   127V-0.91A    36-3.2A    12-9.6A    6-19.2A

网友A:
输入交流电流0-5A,输出直流电流4-20MA,工作电压直流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容量/电压,容量为200VA 输入380V   1...

 不对,BK系列控制变压器各次级负载分配有个标准。

请查手册确定分配比例。

网友B:
电流变送器真心看不懂,设计这个标示的笨蛋就不晓得搞得清晰点吗。

用万用表测量I+     I-   电阻,如果小于1欧姆,那么就是AC 0---5A端,因为内部是一个小互感器。

+E  和 GND 是电源,IZ估计是4---20mA端输出,与GND共地。可以测试,给+E   GND之间加DC12V电源,0---5A端不接,测量Iz与GND电压,应该接近12V。

网友C:
还是查查相关手册方能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变送器真心看不懂,设计这个标示的笨蛋就不晓得搞得清...

这标示看的我也蛋疼!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交流电流0-5A,输出直流电流4-20MA,工作电...

我认识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I=容量/电压,容量为200VA 输入380V   1...

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I=容量/电压...

愿闻其详!

楼主:
信号地,与电源地是什么意思?

    3,1是电源吗?   这个是上面的那个变送器的图,但有点区别,上图没有孔,这个图有个孔,用来穿线的

楼主:
沉了,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