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 设置使用路径问题

楼主(2014-03-21):
型号STU855触摸屏 在somachine软件 通讯设置 中扫描网络时,怎么扫描不到触摸屏呢?

  网关已经运行且somachine已用数据线连接触摸屏

网友A:
没用过,这款,支持下,会不会数据线是坏的

网友B:
感觉是你仍没有设置正确  不妨参照手册再行修改设置

网友C:
   没用过,这款,顶一下,一般在数据线不坏时都是 通讯设置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