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MADKT1507E的接线图

楼主(2014-03-21):
主电源怎么接?是用三相200 然后L1跟L3、L1C、L2C都连接起来?

我看到有人用220V接通的。表示完全糊涂了。求大神指导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接~~

网友A:
既然是三相200V  自然是L1、L2、L3各接一相了

网友B:
感觉楼主就没明白220V咋回事儿,然家说的220V说的是线电压,相电压就成了220V/跟三

楼主明白了不?

网友C:
见过很多日系的伺服,多为2个电压等级,100和200.

200V中分二个,三相200V,单相200V

如果你是单相200V,那么市电就可以接入,当然,我见过的单相的最高1KW,电流也比较大。

如果是三相200V,那么恭喜你,需要有三相380V-200V变压器才行。如果你接380进入,报警的。

选型一定要注意这点,1KW一下的,建议用单相。功率大于0.75的,选用三相。当然了,必须要变压器才行。

楼主(2014-04-24):
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大家如此关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三相200V  自然是L1、L2、L3各接一相了

国内220V可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