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plc温度采集的干扰

楼主(2014-03-21):
我用的是艾默生ev1000的变频器,plc是西门子s7-200,对压缩机进行变频,压缩机只要经过变频器后,plc采集的温度信号就会收到很大干扰,降低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后,干扰下降但还是存在,将变频器移除控制柜变频干扰依然存在,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变频器与电机直接要有良好的接地(共地),变频器输出端电缆用屏蔽电缆(至少要用4线电缆),PLC对温度信号进行滤波。

网友B:
变频器使用时周围弱电信号受到干扰是很正常的,像你这个情况受干扰已非常严重.

你可以在传感器线外面屏蔽加接地装置.

变频器输出的动力线上加屏蔽接地装置.

变频器电源线上加电抗器,并且尽量把动力线与信号传感器信号线分开走,来抑制干扰信号

网友C:
实在不行把变频器单独隔离到一个金属壳隔间,进出线加入电抗器,信号线用双层屏蔽双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与电机直接要有良好的接地(共地),变频器输出端电...

那请问怎样实现plc对温度信号进行滤波呢,我这个很大可能上市变频器对plc的温度采集模块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使用时周围弱电信号受到干扰是很正常的,像你这个情...

后来都单独给变频器单独供电和直接输出到压缩机上,动力线都没有经过控制柜,可能变频器对温度采集模块有影响吧,温度信号太弱,不知道变频谐波干扰的距离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把变频器单独隔离到一个金属壳隔间,进出线加入电...

我也是这么想的,电感器还没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