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和晶体管都可以使用的情况下,建议采用晶体管输出

楼主(2014-03-21):
如果继电器和晶体管都可以使用的情况下,建议采用晶体管输出,因为晶体管无触点寿命限制,只要电流不超限,使用寿命会比继电器更长,继电器外界负载理论不要超过5A

网友A:
不一定,还得看工程实际。如果输出只在柜内,是封闭受控的,那用晶体管还行。

如果是开放系统,比如会输出到其它机柜,或者很远的地方,或者要预留给其它设备,还是用各继电器隔离为好,增加可靠性。

不但输出,遇到类似情况,输入我都喜欢这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还得看工程实际。如果输出只在柜内,是封闭受控的...

 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