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WPLSOft软件问题

楼主(2014-03-21):
WPL这软件连PLC如何查看D1004和D1137寄存器的类容 怎么操作   谢谢

网友A:
或者,可查看一下软件附带的说明。

网友B:
点击工具栏或菜单栏上的“梯形图监控开始”,进入“装置监控窗口”;输入D1004和D1137后,即可查看到寄存器的值

楼主:
非常感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击工具栏或菜单栏上的“梯形图监控开始”,进入“装置监...

没错, 就这么做。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D:
上中达电通网站下载一个WPL软件的使用说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中达电通网站下载一个WPL软件的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