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KUKA的来给楼主看看咋回事

楼主(2014-03-22):
车间里面的KUKA机器人,最近几天只要一关机,重新开机后就会这样

而不是和正常情况一样跳到程序界面,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KUKA新手你好!

请使用键盘组合键alt+tab 却换界面。。。

或者是按键盘左上角ESC退出该界面。。。

网友B:
需要加载某个程序

网友C:
有什么可以讨论下,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KUKA新手你好!请使用键盘组合键alt+tab 却换...

切换键没用过,但是ESC键按了没效果

网友D:
机器人高手们   都忙什么呢    没人出来回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UKA新手你好!请使用键盘组合键alt+tab 却换...

KCP上面没有找到Tab键,只有ALT和shift

网友E:
就用过松下的,不懂学习中

网友F:
机器人啊,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G:
ESC +DELE试试

网友H(2014-06-14):
KUKA机器人维修电话18033453290

网友I:
是偶尔出现,频率是多少?

还是一直都无法载入?

网友J(2014-09-11):
这个CROSS3应该是KSS软件没进去的问题。尝试用键盘强制关掉。然后重新打开软件,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只能重做硬盘了。

网友K(2014-10-21):
硬盘加载问题,KRC4系统引导出错就会这样,你试试在win7下重新启动系统试试。

网友L:
硬盘问题。我见过类似的,换了硬盘就好了

网友K(2015-01-14):
这种状况进入WIN界面强制冷启动一下,如果在不好只能重新做系统,应该是缺少KRC系统引导文件引起的

网友M(2015-03-10):
如果你之前没有问题的话  你看一下C2控制器机箱里显卡是不是松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