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扩展输出出现问题

楼主(2014-03-22):
我有一台机器运行了半年左右,现在扩展输出点出现程序已经把它OFF了,指示灯也灭了,但是仍有信号输出。如果把这个点置ON再置OFF信号就没输出了,点可以继续使用一段时间。而且把这个点换点其他点,另外的点又会出现这种问题。然后我把无法复位的点后面加个继电器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是点有问题换了应该其他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以为主机有问题,把主机换了也不行。电源也换过了。输出点后面接的是亚德客电磁阀,线圈是3W的。而且我还并了二极管。  不知道有没有那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望指教指教

扩展输出是继电器的  后面负载为亚德客电磁阀  也有继电器    咨询过台达工程师他说DVP14SS211R这个主机扩展多了本身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他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换一体主机 难道台达S系列的PLC本身就有问题 说明书上说最大IO点400多点是说得玩的

网友A:
不知输出点是继电器型的,还是晶体管型的;
有问题的点,接其他负载(例如指示灯),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输出点是继电器型的,还是晶体管型的;有问题的点,接...

继电器输出,不受控制的点接过三友SRB-S-105DM继电器,还是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B:
把这个扩展模块换掉就可以了!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呀............

网友C(2014-05-28):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呀............

改用SET RST指令试试,我也碰到过,条件不满足时RST,强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