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位老师:怎样用PLC控制两台电机轮换使用

楼主(2014-03-22):
最近刚开始学三菱PLC,一个污水池有两台水泵由普通水位开关控制高水位和警戒水位启动,现在可以高、警戒可以启动,但不知如何让这两台水泵轮换使用,即是1泵启动到停止后,下一轮2号泵启动,如此循环。有望各位高手教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应该用互锁吧  新手 不对之处望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用互锁吧  新手 不对之处望高手指正

互锁好像不行吧,互锁只是不可以让两台电机同时工作啊,但在警戒水位时两台电机同时工作。

网友B:
   那就做一个 记时运行呀

两台 一起运行时做记时,当不在 警械水位时,时间少的一台就 停车 !

网友C:
关于“如何让这两台水泵轮换使用,即是1泵启动到停止后,下一轮2号泵启动,如此循环”的编程可以这样编,见下面梯形图:

  用MB0计数器的最低位M0.0做容许启动标记:当M0.0=0时按启动按钮,将容许1号泵启动,当按停止按钮时,由M0.0=0,使1好泵停车,同时使MB0加1,这样使M0.0将由=0变为=1。如再按启动按钮,由于M0.0=1,故使2号泵启动,按停止按钮,使2号泵停车,又使MB0加1,此时M0.0又=0,故再按启动按钮,1号蹦启动。。。这样编程即可实现2个泵循环启动与停车的控制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如何让这两台水泵轮换使用,即是1泵启动到停止后,...

很好!多谢指教,不胜感激!假如在警戒水位时需要同时启动两台泵时,怎样写?这是西门子的吗?

网友D:
低位肯定是全部停车。首先对每台电机的运行时间进行累计。达到高位需要启动水泵时对2台水泵累计运行时间做比较,运行时间少的那一台机组(程序应该在需要启动时进行一次判别即可)。当水位到达警戒水位全部运行,水泵全部运行水位降低到警戒水位以下需要停车可以讲运行累计时间少的继续保持开车即可

网友E(2015-07-24):
引用 网友C:
关于“如何让这两台水泵轮换使用,即是1泵启动到停止后,...

这个电路 设计得真巧妙 !

网友F(2015-10-14):
引用 网友C:
关于“如何让这两台水泵轮换使用,即是1泵启动到停止后,...

你好,那MB0一直加1,要是加到MBO的值为11111111,那怎么办呢?

网友G(2019-03-31):
引用 网友C:
关于“如何让这两台水泵轮换使用,即是1泵启动到停止后,下一轮2号泵启动,如此循环”的编程可以这样编,见下面梯形图:   用MB0计数器的最低位M0.0做容许启动标记:当M0.0=0时按启动按钮,将容许1号泵启动,当按停止按钮时,由M0.0=0,使1好泵停车,同时使MB0加1,这样使M0.0将由=0变为=1。如再按启动按钮,由于M0.0=1,故使2号泵启动,按停止按钮,使2号泵停车,又使MB0加1,此时M0.0又=0,故再按启动按钮,1号蹦启动。。。这样编程即可实现2个泵循环启动与停车的控制作用。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