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跟踪在传送带上运动的物品

楼主(2014-03-22):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是一个初学者,我想请教大家一个关于siemens 7编程的问题, 是关于如果跟踪传送带上的物品,

我在机场工作,为确保行李的在运输的过程中不被人移动,所以行李会每时每刻被每一节的传送带的sensor所跟踪,当行李被人拿起然后又放回去的话,就无法按时到达下一节传送带,这样就被定义为lost tracking,我想知道这个细节用plc是如何实现的? 是用timer吗?望前辈能保忙解释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用timer确认相隔时间,然后通过变址存时间数据,再用每一节的数据对应比较.

网友B:
1,如你的 传感器 是在每一段 传送带一头, 做数据移位传送

2,还有一种就是所说的连机运行设置,当物品在这段传送带上运行时间超过你正常设置 时间就发出你指定的 报警 就行

3, 还有建议在每一段传送带上的物品每次只能一个信号 ,多或是少就判断是跟踪传送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