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哥话说矢量变频器与普通变频器的区别!

楼主(2014-03-22):
矢量变频器与普通变频器有什么区别呢???

呵呵!多年来有很多客户问到类似的问题。可是要讲起V/F控制和矢量控制的区别,理论上讲可不是简单几句话能够讲清楚、说明白的!所以我就经常用开车来打比方,大家知道:矢量控制又称为‘速度控制’,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几分区别。
V/F控制方式:就像开车时你脚上的油门开度是保持不变的,而这时车子的速度肯定是在变化的!因为车子行走的道路是不平的,道路的阻力也是在变化的,上坡时速度就会慢下来,下坡时速度就会加快,对吧?对变频器来说,这时你的频率设定值就是相当于你开车时脚上油门的开度,V/F控制时油门开度是固定的。
矢量控制方式:可以控制车子在路况变化、阻力变化、上坡、下坡等变化情况下,尽量让车速保持恒定不变,提高速度控制精度。那么,要想在无论上坡、下坡、路况阻力变化的情况下,都让车速稳定不变,油门开度肯定要随时调节,对吧!刚才说了:速度设定值就相当于油门开度,设定值没变,油门开度是如何变化而随路况阻力随时调节到位的呢?其实,当你选择控制方式为‘矢量控制’时,变频器内部的CPU就开通了这个特殊功能!利用电机电流变化反馈过来的信息,通过CPU内部固化的程序、公式,通过CPU内部PID调节器不断在你原有油门开度的基础上再增加或减少一些油门的开度(发动机的进油量)。所以,表面上看,V/F控制和矢量控制时,你的油门开度同样都没有变化,但是,实质上V/F控制时确实油门开度不变化,而‘矢量控制’时,实际的油门开度是变化的(在你原有油门开度的基础上,上下调节)。这样车速才能尽量保持不变。
这样打比方来说‘V/F控制和矢量控制’,是否更容易理解一些呢?

转载自:西门子官方论坛——作者 海哥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10&a_id=1046923

网友A:
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毫无根据的,根本没有说到矢量控制的点子上。凡是闭环控制都带这个特性。但是无法说明什么是矢量控制。

网友B(2014-08-22):
楼上的说的对,没说明清楚。

网友C(2016-05-25):
矢量控制相对于V/F控制,响应更快,精度更高,机械特性更好。相当于多了间接的反馈。而V/F相当于开环控制。

网友D(2016-08-22):
不对,VF控制也可以实现编码器反馈闭环控制,“油门”也是可控的。通俗点讲,所谓矢量控制,就是控制电机运行的各个量,电流、速度等。用直流电动机的概念,将其矢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