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链接

楼主(2014-03-22):
大家好。我的三菱触摸屏GOT F940用WINDOE 7系统的电脑怎么无法连接。数据线是正常的。触摸屏也是好的 。跪求大家。

网友A:
首先确定是否是设置出现问题……

查看通讯设置。
通常是用USB接口来通讯的。GT-Designer 里的 Communication Setting 选项里面有相关的通讯设置。
另外,如果是已经在正常运行中的GOT的话,还可以通过以太网进行访问。相应的设置也可以在上面说的选项里面可以找得到。

设置有问题的话按上面的做……如果没问题就要怀疑你屏的通讯板了……还个看……其实在屏后还有个usb2.0的通讯口可用的……一般我都没用通讯板直接用usb……方便快捷!

网友B:
F940是没有USB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是否是设置出现问题……查看通讯设置。通常是用U...

用同事的xp系统的电脑可以连接,通讯正常!用我的window7系统的电脑,同样的线同样的触摸屏就换了个电脑就连不上了!是不是系统不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940是没有USB口的

是啊!老款了!是不是只有xp系统才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