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模块信号干扰如何处理

楼主(2014-03-22):
   家里的 智能家居 现在 在准备一些灯加装一些小模块,这样 原来的灯开关不用更换,也能控制,智能主机也能控制灯开关,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手机在旁边很近的话,时不时会有干扰,如手机来电话或接打电话灯都会亮,这个干扰如何处理呀?

 就是这个白色 的小盒 子 模块,如何处理这类干扰 ?

网友A:
这个可真不好解决。估计是频率范围比较接近。可以换用频率相差比较远的频段产品试试

网友B:
楼主买的遥控主机里面没有频段设定开关吗?改下频段试试。

网友C:
  找到 干扰 源了没有呀 ? 是不是 你在 对接 信号 时手机在旁边 ,将手机放到 WC 的 马桶里这样就不会有干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 干扰 源了没有呀 ? 是不是 你在 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