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新手想问大虾,外设都需要单个编程吗(比如某传感器)

楼主(2014-03-22):
我在做毕业设计,第一次接触组态软件,好多概念不是很清晰,特此请教大虾!

题目:组态软件在天然气流量计量方面的应用。(有一部分要测温)

第一,我想知道,温度传感器是库里面的,但是好像就一张图就没其他的了,(AD转换器库里面压根没

有)。但是如果要进行设备组态,肯定要知道传感器的各种参数,运行原理啥的,那应该怎么办,是要针对这个传感器进行编程吗?有没有现成的程序。

第二,大家对于这个题目,有没有啥意见给我作为指导,或者谁做过这样的项目,特此感激不尽!

网友A:
温度传送变送器支持MODBUS通讯协议,实质上你只要将通讯连接通就行,MCGS直接通过通讯连接获取温度变送器传送过来的数据。

网友B:
1, 你的 温度传感器带有总线通讯功能 ,或是你的温度传感器等其实 计量传感器都接到 PLC 的模拟量中,然后 MCGS 组态软件与 PLC 进行通讯读取 变量

2,项目程序一般,MCGS 要进行画面组态,并与 现场 传感器或是 PLC 通讯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的 温度传感器带有总线通讯功能 ,或是你的温度...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