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28系列报F04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14-03-22):
公司有台铝大拉机,收线用的是西门子6RA28系列直流调速装置,现在已启动就报F04,主回路快熔没问题,装置内部的晶闸管也没问题,如何解决呢?各位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不能复位,请检查一下电机

楼主:
电机没问题,是装置的问题,还是外部控制回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