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机器或则机械结构能让平躺额瓶子站立起来

楼主(2014-03-22):
各位见多识广的大神么,小弟求助:

输送带传送产品,是平躺着过来的,经过贴标后。有没有什么设备或者机械结构能让平躺的瓶子站立起来?

求助!哪位大神来指点一下。

网友A:
机械手,或者是翻板

网友B:
一个机械圆盘,盘的周围开孔,就像,就像喷气机的进气风扇。一个瓶子进来圆盘就转一次,瓶子后面还在推,前面就爬坡,这样就立起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机械圆盘,盘的周围开孔,就像,就像喷气机的进气风扇...

网友D:
瓶子排好,进入一个缓慢变坡度的轨道,瓶底下坡,瓶头上坡

,如下图。

网友E:
   楼上的几位方法可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在 帖标后,将 塑料软瓶 送到 一个 气缸 控制的 如 L  形的 位置,这时,气缸动作,往上翘运动,将其拉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