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故事之通过以太网线为何不能完成对MP277面板的下载

楼主(2014-03-23):
维修故事之通过以太网线为何不能完成对MP277面板的下载

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面板下载的问题老厂同事要对MP277进行下载,我建议其通过以太网这种既经济又快速的方式,并将对应的文档的链接发给同事作为参考(需要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此处的链接下载): 同事看后照做,总不能成功,下载时总是提示“无法建立连接,请检查电缆、接口等”。询问得知,同事已设置面板及计算机的IP地址为同一网段,并且既可以在PC上通过Ping命令找到面板,也可以在面板上通过Ping命令找到PC。但无论如何就是下载不了。没办法,同事之间就要相互帮忙,共同完成工作,最笨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一步一步详细检查同事的设置。面板的设置没问题,同事设置了IP地址及子网掩码,并将面板切换到传送模式。WinCCflexilble项目传送参数的设置也没问题,最容易出问题的传送的目标地址处正确写入了面板的IP地址。最后,检查最不容易出问题的设置:PC机的IP地址,发现同事为PC机设置的IP地址同同面板的IP地址相同。怪不得呢,IP相同,无论在PC上还是在面板上Ping的都是本身,当然能Ping通了。修改计算机IP后问题解决。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总是喜欢把握问题的关键点,对于有些通过检查关键点设置不能解决的问题,往往是由于我们认为不会出问题的基本设置(如此处相关的常识:总线上所有站的地址必须是唯一的)导致的,此类问题往往通过仔细检查具体设置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A:
不光地址不能相同还得最后的地址必须是触摸屏之下。

不知对否,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