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C通信

楼主(2014-03-23):
在组态PLC和PC站点后,需要OPC Scout 测试连接是否正常,我在PLC里面写了一个基本的启保停电路,我按I0.0那个按钮,Q0.0会闭合,软件上的Values也会变化,但是我直接在OPC Scout中修改Value值的时候就没有反映了,这是为什么啊?若是把I0.0改成M0.0,用这个软件改是能改写的。有谁知道为什么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

楼主:
终于明白了,输入端口I 是不能通过程序修改的,只能通过按钮,要想程序修改,可用M代替。输出Q是可以改的,但不是直接改,程序中未使用的Q可以直接改!

网友A:
  不会使用 OPC 的 农民工飘过 ,但是要顶起让高手来回答

网友B:
虽然不懂,但是帮顶,顺便求助楼主一个问题

厂里有PLC,NOE模块出来网线直接连接交换机,交换机连接工控网络,数台工控电脑连接到这个交换机上,工控电脑装INTOUCH10.0。现在出现问题是从电脑DOWN程序进入PLC时速度非常慢,要一两个小时才能DOWN完,而且有时在工控机画面上操作,网络延迟得厉害系统响应很慢,请问有谁知道什么原因???

问过一些行业人士,说是一个CPU带不动3台以上工控电脑,需要利用OPC来解决。

现在我有施耐德的OPC Factory Server3.34软件,请问如何搭建OPC采集PLC数据 ,工控电脑读取OPC数据这么个方式,知道的请附上拓扑图。

另外谁用过OPC Factory Server3.34,软件附带的使用说明全是英文,头疼,求助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懂,但是帮顶,顺便求助楼主一个问题厂里有PLC,...

 爱莫能助啊,我才刚进门,只会最简单的同步,异步读写还在探索呢!而且你说的我也不懂,我用的是西门子1200的,用它提供的一些软件搭建了OPC,好像可以用路由连多个PLC,但我没尝试过,可能不行。然后上位机程序是VC写的,我同学他们用C#,C#编写起来简单些,VB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