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32 T37 同是100ms竟然有区别!

楼主(2014-03-23):
今天做两台S7-200  MODBUS通讯实验的时候,使用T37 ,T32 同是设定100ms,竟然用T32会通讯失败。而改用T37  ,就正常。CPU222CN的主机。 程序如下:

网友A:
西门子T32 、T37 同是100ms???

真的吗???请仔细的看说明书后,再说是,还是不是。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都设定成100mS,那就是用T32设为10,用T37设为1。如果情况属实,只能考虑二者刷新方式不同了。别的没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都设定成100mS,那就是用T32设为...

 理论上都没什么区别,但实际做测试明摆的在这里。这个还有错。真的要西门子的人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