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西门子那个“局部数据(L)位”熟悉?

楼主(2014-03-23):
谁对西门子那个“局部数据(L)位”熟悉?

语句表中常用这个L,似乎是中转站一样,有谁比较更进一步了解的吗?聊聊啊

网友A:
说白了就临时变量,此变量只能在当前程序运行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就临时变量,此变量只能在当前程序运行使用。

谢谢,有点不适应西门子

网友B:
说白了就临时变量,只是在 STL 时才会出现,当你切换 到 LAD 这些是没有看到的

网友C:
其实也是一种存储区,只是只能当前FC/FB使用,无法出去使用,用的多了还可能出现乱七八糟的情况。

网友D:
临时变量。

个人觉得是因为西门子的特点之一。

用过日系(较老的产品)和德系的PLC就会发现,二者的编程思路不同。德系注重程序的架构,使用者可以根据所需要的功能来编写具有特定功能的子程序。最最强大的就是西门子在200系列的老产品中就已经融合了带参数的子程序,就是也引入临时变量。

程序进入子程序需要使用临时变量后,系统会自动分配临时存储区给子程序,而不需要占用有限的V存储区。临时存储区使用完成后即可抛弃。

使用临时变量必须要注意,因为是系统分配的,所以不会有清零操作,所以必须先赋值后操作,否则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

临时变量也是有大小的,需要注意。

临时变量对于数字运算的临时存储非常有好用。

网友E:
局部变量
    Lx.x ,LBxx, LWxx ,LDxx 这些都是函数内部的局部变量

   只能供本函数使用,其他函数不能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