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低压电器用于660V电网应解决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3-23):
   此前,发了一个帖子,询问380V低压电器能否用于660V等级中,一般认为不行。今天终于找到了理论依据,认为按380伏设计的低压电器要用于660伏电网,应合理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低压电器降低容量使用

    对于控制电器(如交流接触器),可先按等功率折算出660伏时的工作电流进行验证。若不合格,再降容,直至合格为止。按等功率计算时,I(380)=I(660)√3

    对于配电电器,可降低其分断电流进行验证;对于有电寿命要求的配电电器,则需同时适当降低额定工作电流和寿命次数。

(2)改善灭弧性能,缩短燃弧时间

    在660伏电压下,因燃弧时间长,电器的触头易烧损,并且由于游离气体扩散,往往造成相间短路。因此,必须加强低压电器的相间隔弧,并同时改善灭弧性能,缩短燃弧时间。如DW80断路器,可在其灭弧罩上增加反白纸板作为隔弧板和加塑料罩。

    一些大容量低压交流接触器,为加强其相间隔弧,在每相固定静触头的胶板底板上均压有20多毫米高的“围墙”,可有效地防止相间短路。总之,缩短燃弧时间,要针对不同电器的不同结构,采取不同的措施。

(3)选用优质材料,提高绝缘性能

   漏电距离与所选绝缘材料有关。对于额定电流大于60安的380伏电器,将其胺基塑料(b类)改为陶瓷、耐弧塑料、层压材料、云母制品或玻璃等(a类),可满足660伏的要求。对于额定电流小于60安的电器,改用a类材料,绝缘强度也要高得多。目前耐弧塑料的质量很高,用于660伏的低压电器,其触头支架、静触头底板和漏电距离较小的部位均可采用耐弧塑料制造。

(4)重绕电压线圈

   交流接触器或起动器的线圈,分励脱口线圈,电磁制动器或变压器的线圈,当从交流380伏改为交流660伏时,均可按下式换算进行重绕:

          W(660)=√3W(380)

          S(660)=S(380)√3

     式中   W为线圈匝数

            S为导线截面

     导线尽量采用高强度漆包线。

网友A:
我们国家除了进口设备,没有生产660V等级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