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OPC,PLC问题,求帮忙

楼主(2014-03-23):
本人工控菜鸟。厂里有PLC,NOE模块出来网线直接连接交换机,交换机连接工控网络,数台工控电脑连接到这个交换机上,工控电脑装INTOUCH10.0。现在出现问题是从电脑DOWN程序进入PLC时速度非常慢,要一两个小时才能DOWN完,而且有时在工控机画面上操作,网络延迟得厉害系统响应很慢,请问有谁知道什么原因???

问过一些行业人士,说是一个CPU带不动3台以上工控电脑,需要利用OPC来解决。

现在我有施耐德的OPC Factory Server3.34软件,请问如何搭建OPC采集PLC数据 ,工控电脑读取OPC数据这么个方式,知道的请附上拓扑图。

另外谁用过OPC Factory Server3.34,软件附带的使用说明全是英文,头疼,求助各位了!!!!!

楼主:
自己顶,没人知道吗????

网友:
问过一些行业人士,说是一个CPU带不动3台以上工控电脑

这个不对啊!

你的网络拓扑是啥呢?看不出你什么问题

楼主:
对:   问过一些行业人士,说是一个CPU带不动3台以上工控电脑... 内容的回复!

网络拓扑描述是这样的:NOE模块出来网线直接连接MOXA工业级交换机,数台(7台)工控电脑连接到这个交换机上,星型连接。工控电脑装INTOUCH10.0,还有IOSERVER,用MODBUS协议,7台电脑24小时进行工业监控,INTOUCH画面上有监控数据和控制按钮等多项(大概3000多点位的监控)。

问题一,检修停机时想从这些工控电脑DOWN程序进入PLC时,速度非常慢,要一两个小时才能DOWN完,而且画面上按动操作按钮更改数据时,系统响应慢有延迟,这样影响了生产,请问有谁知道什么原因???(刚建好生产线时没有这种情况的,网络也一直没有改变过,但是用了几年后就出现这种问题了)

问题二,问过一些行业人士,3台以上工控电脑直接和CPU交互数据,CPU是承受不了的,需要利用服务器来解决,服务器里安装OPC,服务器采集PLC实时数据,工控电脑从服务器通过OPC跟PLC通讯,意思是工控电脑就不是直接操作CPU了,这样减轻了CPU负担,请问这个服务器如何搭建,需要安装哪些软件?

现在我有施耐德的OPC Factory Server3.34软件,请问如何搭建OPC采集PLC数据 ,谁用过OPC Factory Server3.34,这个软件怎么用!

网友A:
一台PLC带不上超过3台以上的电脑是不对的,AB的compactlogix以太网接口支持20多个访问。不说这个问题了。

你使用intouch10.0软件,你可以做分布式控制,一台作为intouch服务器,然后多个intouch客户端访问,服务器端可以使用施耐德OPC软件连接plc

楼主:
对: 王者之师-陌上尘 一台PLC带不上超过3台以上的电脑是不对的,AB的co...

现在也在用 这个办法,就是用其中 一台作为 服务器,其他机子从他这里 读取数据,但是用一段时间后, 其他机子的数据延迟就很 厉害了,数据半天都不变 一下。所以想 采用独立服务器 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