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800F

楼主(2014-03-24):
DCS系统时间显示2010-01-01,电脑显示为2014-03-24,怎么回事?

网友A(2014-07-14):
 应该是时钟没有同步。
 系统时间:是过程站中的时间,用于系统内部各资源站间数据传输时的时间标记,即格林威治时间。
   当地时间:是过程级或操作员站所在地的时间。
                 当地时间=系统时间-时区
      时区:是当地时间与系统时间的时间差

网友B:
组态选项里面设置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