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远程控制施耐德变频风机问题

楼主(2014-03-24):
   本厂两台风机用施耐德变频器调速,使用PLC通讯远程控制变频器启停以及调速,最近老是出现风机无故停转,变频输出电流为零,变频器无故障代码,在PLC侧手动改变输出频率后风机重新启动,无其他任何操作。

   请高手们分析一下该状况是由于变频器故障、PLC模块还是两者之间通讯问题引起的?

   急,请高手帮忙分析!

网友A:
   PLC 与变频器 是什么通讯 远程 控制 变频器 ? 还有变频器是在 风机边 还是在和 PLC 的 电柜内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 与变频器 是什么通讯 远程 控制 变频...

变频器在风机边,通讯应该是用2*1.5的屏蔽电缆吧,也是朋友问我的,具体我也没机会看

网友B:
是485控制模式,根据现象应是通讯原因引起,检查一下通讯线。

网友C:
首先检查通信是否稳定,没有输出信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也许PLC根本就没有给定,造成变频器没输出,这样就要查找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