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2使用经验分享

楼主(2014-03-24):
因项目需要,第一次使用wincc软件,陌生的很。遇到N多个问题,请教了N多位高手。

项目已经结束,总结了一下使用心得,分享一下。

总结1:Wincc online trend控件实现多条曲线查询

项目要求,查询任意时段内的两条曲线的历史数据
首先在变量记录中设置需要记录的变量,如果需要在一个控件内显示两条曲线,做数据归档时,归档属性最好是一致的,归档属性不一样是否会出现问题,这个没测试,有兴趣的可以测试一下。
数据记录设置OK后,新建画面插入online trend控件,我的项目需要把趋势打印出来,所以把控件的工具栏全部隐藏。
双击online trend控件,添加需要显示的归档变量。选择公共X,Y轴等参数。坐标显示根据自己使用选择,基本上不用设置太多参数。
添加需要显示的历史归档变量后,就需要写脚本了,西门子工控网论坛有实例,实例提示针对于一条曲线时使用,咨询西门子技术支持,如果需要同时显示两条曲线时,需要对两条曲线分别进行设置属性“控件.index=0,1”,但是测试其实只设置index=0的起始及结束时间就OK,就是论坛给的实例不是只针对于一条曲线,两条曲线时同样适用,再多的曲线就没测试了。
西门子默认的时间格式为“MM-DD-YYYY HH-MM-SS”格式,所以在设置趋势起始及结束时间时需要注意。
注:导入归档数据需要一定的时间,建议按钮触发。尝试在画面打开时触发脚本,有的时候会出现历史数据加载不上来。
脚本如下,仅供参考
Dim objConnection
Dim strConnectionString

Dim strSQL
Dim objrs
Dim chaxun

'定义曲线控件
Dim TREND
Dim strval_1
Dim strval_2
Dim strval_t1
Dim strval_t2

'初始化程序,省略N行。。。。。。。。。。。。。。。。。。。。。。。。。。。。

'初始化程序,省略N行。。。。。。。。。。。。。。。。。。。。。。。。。。。。

'查询连接字符串,省略N行。。。。。。。。。。。。。。。。。。。。。。。。。。。。

'查询连接字符串,省略N行。。。。。。。。。。。。。。。。。。。。。。。。。。。。

/赋值程序,省略,,,,,,,,,,,,,,,,,,,,,,/

/赋值程序,省略,,,,,,,,,,,,,,,,,,,,,,/

'趋势时间设定
Set trend = ScreenItems("控件1")
strval_r=HMIRuntime.Tags("测试日期_read").Read
strval_t1=HMIRuntime.Tags("开始时间_read").Read
strval_t2=HMIRuntime.Tags("测试时间_read").Read

strval_1=strval_r+" "+strval_t1
strval_2=strval_r+" "+strval_t2

trend.Index=0
trend.Online=False
trend.TimeRange=False
trend.BeginTime=strval_1
trend.EndTime=strval_2
trend.Command="Reload"

楼主:
4、Wincc输入框输入负数问题:
Wincc输入输出框属性:输出格式=s99999,注意时小s,为啥大S不行呢,只能问siemens的技术了。

网友A(2015-04-04):
Wincc输入框输入负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