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143刷新问题

楼主(2014-03-24):
用WX0作D1首位,没输入,刷新后就是2,不是0的首位刷新后市0;用WY0作D1首位,没输入,刷新后是0。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松下的没使用过,你试试把WY1改为WY3看是不是:WY0变为2

你这个可以看帮助。我看这个地址是外部输入外部输出,是不是PLC输入点有接线。

你换内部继电器试试。

楼主:
是仿真,根本没输入。WY1改为WY3输出不变为0;WX3改为WX1,WX0输出没变为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仿真,根本没输入。WY1改为WY3输出不变为0;WX...

一个字分为两个字节:WX0  WX1 你那个WX3是另一个字的一个字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仿真,根本没输入...

尝试了几个可能,同一个字不同一个字,结果相同,刷新后WX0为2,搞不清这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