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L24ER接24V电源后什么灯都不亮

楼主(2014-03-24):
各们大侠,PLC是compacktlogix   1769-L24ER-QB1B,PLC接上24V电源后,OK指示灯闪一下,PLC就没有反应了,USB下载没有用,以太网下载也没用,PLC上面的 RUM/NS/FORCEli<x>nk1/IOli<x>nk2/OK/SD这几个灯都没有亮,只OK指示灯在上电时闪了一下,就没有了。。。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阿?

网友A:
很有可能CPU坏了,

1、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PLC的供电端电源是否正常。

2、PLC供电是直流还是交流?

3、有没有接错正负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