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显示远程监控

楼主(2014-03-24):
       有8个防爆高清摄像头,分散在三处,通过3对视频光端机采集到一个8路硬盘录像机里,现在要求配4个42寸显示器(只有显示器,不连接电脑),4个显示器都能时时显示8个画面的状态,其中2个显示在硬盘录像机近端,2个在2Km外,求助方案,要是每个显示器都能独立选择画面更好。

网友A:
只有显示器不太好实现,肯定要有网络视频服务器的吧;

网友B:
有现成的软件8路的,可以任意选取某一个画面最大化,你搜搜吧

网友C(2014-08-03):
引用 网友A:
只有显示器不太好实现,肯定要有网络视频服务器的吧;

网友D(2014-11-27):
只有显示器怎么做 还2KM 叫他自己做吧 不出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