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位置控制求助

楼主(2014-03-24):
松下伺服和西门子s7-200进行位置控制,现在PLC方向信号和脉冲信号都不给。但是伺服方向信号自带10V电压,而且伺服只能一个方向运转不能控制方向。求大神指点。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A:
接线有问题,或者晶体管击穿了

网友B:
你用西门子的话肯定要选用3、4、5、6引脚拉输入24V的脉冲,不能用44、45、46、47的差动输入。

如果你测量到有电压,那么请确认一下接线。34为脉冲,56为方向。

需要注意的是:A4伺服上接线示意图是针对NPN输出的,西门子的是PNP,要改一下。具体怎么接我忘了。

确认好接线后,再看一下脉冲输入形式是否正确。貌似是P41和P42组合。

如果全部正确,那么没办法,可能是坏了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时空——王者之师  接线有问题,或者晶体管击穿了 内容的回复!你好!你说的管子击穿是指伺服内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西门子的话肯定要选用3、4、5、6引脚拉输入24V...

同意上面的说法,同时还要注意伺服参数的设置问题,A4伺服Pr40参数1是单转,3是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