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五十五

楼主(2014-03-24):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五十五

   本文四例都是网上的求助帖,涉及PLC编程及电工理论等问题,现整理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讨论。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这个图中输入电路部分画出完整图形是怎样的

VBB不用省略模式,完整的输入电路图是怎样的?和RB1怎么连?

  回复:这是一个反相器电路,从逻辑电路来讲又叫非门电路。图中RB1(15K)电阻是输入电阻,它的下端是信号输入端,不应接地,应接输入信号(见下图),RB2电阻为偏置电阻,当输入端电压=0时,RB1与RB2分压使G2管基极电压为负值,使G2管发射极反偏,确保G2管可靠截止,当输入端电压正电压时(如=+6V),RB1与RB2分压值高于G2管发射结正偏电压,发射结导通,使G2管饱和导通。见下图:

图中虚线框内画的是前一级输出电路,与楼主电路的输入电阻RB1相连接,当前级G1管导通时,其输出电压=0,RB1与RB2分压,使G2管基极反偏,使G2截止,其输出为高电压。当前级G1管截止时,其输出电压为高电压(+6V),由Rco、RB1与RB2分压,使G2管基极正偏,使G2导通,输出=0。

  二、求助帖:关于单稳态电路与双稳态电路?

关于单稳态电路与双稳态电路,如何解释?就是什么样的情形叫单稳态电路?什么样的情形叫双稳态电路?  自己以前也看过、听过,但是没有距离分析过、想过。向大家这里请教一下。

   回复:单稳态电路就是只有一种稳定输出状态的电路,如不自锁的按钮开关控制灯泡就是一个最典型、最简单的单稳态电路:不按按钮时,按钮处于抬起位,其常开触点断开,灯泡熄灭。只有用手按下按钮时,按钮的常开触点闭合,灯泡亮。当手离开按钮,按钮立刻抬起其常开触点恢复断开,灯泡灭。该电路在不触动按钮时总保持熄灭的一种状态,故可称之为单稳态电路。

    双稳态电路就是有二种稳定输出状态的电路,如自锁式按钮开关控制灯泡就是一个最典型、最简单的双稳态电路:当不按按钮时,自锁按钮将始终保持它现有状态不变(如处于按下位,灯泡亮,如处于抬起位,灯泡灭),当用手按一下按钮,按钮将改变它的现有状态:由抬起位变压下或由压下位变抬起,使灯泡由灭变亮,或由亮变为熄灭。即该电路有二个稳态输出:亮或熄灭。故称之为双稳态电路。

    下面画出2个用集成块组成的单稳态与双稳态电路供分析参考:

电路原理分析: 上图一为单稳态电路,上图二为双稳态电路,这二个电路均是由双D触发器4013组成。在分析这2个电路原理之前,先介绍一下D触发器工作原理:D触发器,它有6个引线端点,其Q为正向输出端,Q\为反向输出端,D为数据输入端,R为复位端,S为置位端,其R、S皆为高电位触发有效(即当R或S=1时,会使Q=1或使Q=0)。 clk为控制端,当clk=1时,其上跳沿触发有效,将使输出端Q电位发生变化:如D=0,给clk端输入一正突跳脉冲,将使Q端输出输出为0,如D=1,给clk端输入一正突跳脉冲,将使Q端输出输出为1。

了解D触发器动作原理,就不难分析上面二图的动作原理:

1、图一为单稳态电路,其电路是由D触发器、电阻R与电容C组成,电阻R二端分

别接D触发器的Q\端与S端,电容C的二端分别接S端与电源地(GND),4013的R端与D端接电源地(GND)。当接通电源瞬间,其输出可能会有2种输出状态:一种为:Q=1、Q\=0,另一种为:Q=0、Q\=1,但延时一段时间后该电路达到稳定状态后,其输出只有一种输出状态,即:Q=1,Q\=0 。请见以下分析:

(1)、如通电瞬间,其输出状态为Q=1、Q\=0,由于C的原电压=0,而Q\=0,使R、C支路电压=0,C将保持0V不变,即S端电压=0,R端接地,在无外信号触发clk端时,电路将总保持这种输出状态。

(2)、如通电瞬间,其输出Q=0、Q\=1,Q\输出的高电压将通过电阻R向C充电,使C的电压由0上升,当C的电压上升到使S端置位使能的电位时,将使输出端Q置1。即Q=1、Q\=0,Q\=0将使R、C支路短路,则使C的电压通过电阻R进行放电,使C的电压由高电压下降,直至到0。这个放电过程,使S端电压由1↓0。这时其S与R端皆为0,不起置位或复位作用,在无外触发信号,电路将总保持这种输出状态(Q=1、Q\=0)不变。

这就是单稳态电路在通电后,其稳态输出只有一种状态的原由。

触发使能其输出状态分析:该电路在没有外出发信号出发时,其输出状态总保持为:Q=1、Q\=0。而数据端D始终=0。即输出Q与数据D的电压总是相反的。故当clk端输入一正脉冲信号时,其脉冲的上升沿使能,总会使输出端Q由1↓0,而Q\端由0↑1。此时的输出为暂态(即暂时保持的输出状态):因为Q\=1(高电压)将通过电阻R向C充电,使C的电压由0上升,当C的电压上升到使S端置位使能的电位时, S端置位使能,使输出Q=1,Q\=0。而Q\=0。又使C通过电阻R进行放电,即C的电压由高电压下降,直至到0。这时的S与R端皆为0,clj端如再无外触发脉冲时,电路将总保持这种输出状态不变。即:Q=1、Q\=0。

单稳态输出的暂态脉冲宽度,取决于电阻R与电容C的乘积:RC值大,输出脉冲宽,RC值小,输出脉冲窄。

2、图二为双稳态电路:其电路组成:就一个D触发器,无其它元件,其电路组成特点是:输出端Q\与数据端D线连接,其复位端R与置位端S皆接地。

当接通电源时,其输出状态有2种:(1)为:Q=0、Q\=1;(2)为:Q=1、Q\=0。

在没有外触发脉冲时,其输出状态保持不变,即有二个稳态输出状态。当clk端输入一正脉冲时,其脉冲前沿(上升沿)触发有效,使输出状态发生反转,即如触发前Q=0、Q\=1,触发后其输出Q=1、Q\=0,如触发前Q=1、Q\=0,触发后其输出Q=0、Q\=1。

    动作原理分析:1、如触发前的输出状态为:Q=0,其Q\=1,由于D与Q\端相接,故此时的D=1,当有正突跳脉冲触发clk端,将使输出Q与D端状态相同,即使Q=1,则Q\=0。2、如触发前的输出状态为:Q=1,其Q\=0,由于D与Q\端相接,故此时的D=0,当有正突跳脉冲触发clk端,将使输出Q与D端状态相同,即使Q=0,则Q\=1。可见每触发一次clk端,都会使该电路的输出状态发生反转,故称为双稳态电路。

   三、求助帖:s7-200左右移位问题

各位老师好,我刚学习plc,在看书的时候看见的这个程序,我把ROL-B换成SHL-B或把T37换成T33以后在在线试机的时候就不正常了,具体是:把ROL-B换成SHL-B:只能从q0.0到q0.7循环一次,把T37换成T33:就根本就不能循环点亮Q0.0-Q0.7,    请高手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先谢谢了!

   回复:  1、ROL-B 为循环左移指令,而SHL-B 为左移指令。故原用ROL-B(循环左移)指令编程编程,运行时当左移7此后,其 QB0=1000_0000,再循环左移 1 位,其QB0=0000_0001,即QB0最高位的“1”移到QB0的最低位,故程序会循环执行的。而用SHL-B (左移指令)代替ROL-B(循环左移)指令,运行时,当左移7次后,其 QB0=1000_0000,再左移 1 位,其QB0=0000_0000,即最高位的“1”移出、使QB0=0,故程序只能执行一次。

 2、T33的分辨率为10mS, 而T37的分辨率为100mS, T37定时5实为500mS=0.5S,即左移间隔0.5S,人眼可以看到移动变化,而T33定时5实为50mS=0.05S,即左移间隔0.05S,移动间隔太短,人眼看不到移动变化。

求助者又问:我把t33的设定值换成5000了,但还是不行呀?

回复:T33设置5000,不是不行,而是定时时间太长(其定时为50秒):每左移一次QB0需等50秒后,QB0才可进行下一次左移,由于左移间隔时间太长,你没有用几分钟的时间进行观察它,是不会看到QB0左移的。正确的设置应为:T33的PT应设置50,其左移间隔才为0.5秒,即与用T37设置5时是一样的。

    四、求助帖:怎么用S7-200实现二分之一分频电路

   回复:如果你的输入脉冲频率为200Hz以下,可用普通输入口作脉冲输入端(如I1.0),再用一输出口作二分频输出(如用Q0.1)可以这样编程:

 1、用SR触发器指令编程:

 2、用加1计数器的方法,取其最低位作二分频输出: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王总的又一力作,感谢王总对广大网友的无私帮助。

网友B:
王师傅人真好,热爱电气电子行业,真是我们的楷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王总的又一力作,感谢王总对广大网友的无私帮助。

网友D:
真的可以出一本书 了。

网友E:
又一力作!

网友F:
电子不懂的撸过,PLC勉为其难的撸过,悲催的灯泡电工撸过

网友G:
撸过 ..............  楼主好人

网友H:
这些模拟电子的知识如果再不用可就真的忘记了

网友I:
王工是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