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200模拟量使用问题(一)

楼主(2014-03-24):
1.EM231 TC(UN231-7PH22-0XA0, UN231-7PD22-0XA0)模块SF红灯为何闪烁?

SF闪烁有两个原因:

1)模块内部软件检测到输入数据超出范围(溢出);

2)有某一或几路输入通道未接上信号(热电偶传感器)。

建议:该模块输入端未接有外部传感器时,应当短接未使用的通道。

2.扩展模块不工作是什么原因?

从电源、通讯、自身三方面做检查:

1)电源:用万用表检测供电是否正常;

2)通讯:用硬件在线观察组态是否正确,模块是否正常在线;

3)用替换法将此模块与其他正常工作的同类型模块交换位置,看是否正常。

3.EM231, 4AI/8AI或EM235模块测量值不稳定是为什么?

在应用模拟量模块的时候,您会有两个“电源地”,一个是CPU的供电地,另一个是传感器信号地,两个电源的地线是没有连接的,这样就有可能产生高的共模电压,对模拟量输出值产生影响。

建议:将两个电源地线连接在一起

注意:共地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两个电源只有一根共地线,以避免不必要的有害电流的产生。模块输入负端未接入M端,导致模块未能有效抑制共模电压,把模块的输入负端接入M端。

4.EM231 TC 模块所有通道的测量值读数都是32767?

1)电源,用万能表检测供电是否正常;

2)32767表示输出端已断线,用户可能在使用过程中,外接热电偶损坏。

5.EM231 8TC/4TC 热电偶模块测量温度与本地温度计测量温度相差大?

1)检查热电偶与现场温度计的安装位置是否一致;

2)检测热电偶传感器是否短路;

3)检测热电偶是否坏了;

4)如果以上情况都正常,把热电偶模块的该通道短接,看看温度是否与室温相差太大。

楼主:
如有解答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跟帖指正,谢谢!

网友A(2014-07-09):
这么高的点击率这么没有好的回复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