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所低总电流怎么变负了

楼主(2014-03-24):
2台变压器,2号的停了,联络柜在2号那边,启用了,按我们主管的说法,现在低总401上显示的电流值相当于之前401+402的电流之和,联络柜410上显示的电流值相当于原来402上的值。之前都正常的,今天早上410的数值反而大于401的值了。相当于401+402<402,401值为负数了

网友A:
没有图不知每个分支开关的电流流向,不好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不知每个分支开关的电流流向,不好分析!

oo

楼主:
原来1号变压器到401到电容柜1到负荷开关1,2号变压器到402到电容柜2到负荷开关2

现在1号变压器到401到电容柜1到负荷开关1,401处通过母联开关410到电容柜2到负荷开关2

网友C:
恭喜你,你开始发电了;

1、也许你过补了

2、电流互感器的同名端接反了

网友D:
“之前都正常的”,是说联络柜投入后(2号停),各电流值的关系,曾经符合预想结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都正常的”,是说联络柜投入后(2号停),各电流值...

是的,2号停了有几个月了,就昨天发现不对

网友E:
 有图不? 停电了有负电流 ???没有明白什意思 ?

网友F:
从向量图分析,应该是功率因数超前所致(补偿电容器过多所致)

网友G:
没错,是补偿电容问题。401的电容取样在401主二次,402的电容取样在402的主二次,停用402,就得把402的电容柜停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