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一上电DO5就输出预警

楼主(2014-03-24):
急!各位大神,我是新手一枚。按照手册S模式接线,上电之后没有报警,但是DO5预警输出灯亮,伺服电机动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手册上也没有详细说这个什么故障。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检查下你的DO5定义的什么输出,不需要的话。把他定义为0,就没有输出了。还有DO的设定和伺服的运转没有关系(只要这个信号不影响控制系统的信号输出);你的不转,还是从线路及参数设定方面来检查

网友B:
如果只是功能性测试的话 就先把他给短接了试试 楼上说的办法也可以 改变他的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你的DO5定义的什么输出,不需要的话。把他定义...

DO5定义的是ALRM预警输出。我将参数定义为0,它还是会输出。后来我将转矩抑制取消,电机会转了。但是DO5一直有输出。我就很疑惑,这个预警包括哪些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排查。还有就是在有预警的情况下,Servo On是可以的,那这个预警输出给我们反馈了什么信息。如何利用这个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