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点位移会给用电器带来什么危害?

楼主(2014-03-24):
     在三相三线电路中,虽然三相电源是对称的,但是如果三相负载不对称,三相负载上分配的电压也不对称,使得负载的中性点与负载对称时的中性点(即电源中性点)不重合,它们之间有电位差,把这种现象称为中性点位移。

     中性点位移的极端情况发生在三相三线制负载一相短路的情况下,此时短路相的电压为零,其他两相电压升高1.73倍。显然,接于这两相的用电器将不能正常工作,甚至烧毁。

     为避免造成中性点位移,首先应尽量把三相负载调整到接近平衡。更重要的是把三相三线制改为三相四线制,即在电源与负载的中性点之间用一根导线(即中线)连接起来,给不平衡负载下的不平衡电流提供一个通道。

     因此,在中线上不能安装熔断器或开关,中线导线的截面积也不能选得过小。

网友A:
在中线上不能安装熔断器或开关,中线导线的截面积也不能选得过小。